小修DELL N4050不触发

楼主(2020-05-21):
2020.5.21    接电源,待机0.034,不触发,拆机量3V5V没有电压,测待机芯片3V5V开启脚有问题,只有0.7V,拆了相连的PQ4101
故障依旧,再查发现和PURE_HW_SHUTDOWN#相连,D3601一脚3.3V,3脚3.3V,断开R3603,连EC那边有3.3V,到此,判断D3601坏。
换掉D3601,电流立马跑上去亮机。

网友:
D3601一脚0.7V

网友:
直接飞线过去也没什么不好

网友:
秒修呀,这么快就修好了

网友:
3.3哪来的  上拉得到的?

网友:
这也行,保存一下经验!!!!!!

网友:
不错啊,对新手有一定的帮助

网友:
不错,配合图纸,查找电路秒修。

网友:
学习了。小弟这个地方有点没有搞懂 当拔掉PQ4101那PQ4102的G级还是会被开启后3V线性给拉低的 请教一下

网友:
是一个三个脚有二极管吗。

网友:
不错,写的不错,新手能学到东西

网友:
D3601一脚0.7V  三脚3.3
D3601 怎么坏都不至于拉低 1脚  变成0.7V的吧,只有三脚为低才会拉低一脚

网友:
这活干的漂亮'

网友:
过去也没什么不好

网友:
这个是通病 我也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