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这个怎么修?

楼主(2020-05-21):
TCL55寸出现各种彩色屏不断变化,没有字符。遥控开关机正常,其他按键无效。处理过屏线和边板两条排线。没有效果,请各位师傅给解答。谢谢!

网友:
进工厂模式开始自检了。原先修好过一个联想作图显示器就这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不是屏本身的问题,你拆边板的排线干嘛?LVDS信号没送达,屏自检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这只是屏的自检,屏没接到驱动板信号。

网友:
这只是屏的老化模式,.......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

网友:
差LVDS信号有不有丢失、再试试进工厂退出老化模式!

网友(2020-07-02):
屏的PID变了

网友:
自检模式可能屏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