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3443 13269-1 触发秒掉电问题探讨

楼主(2020-05-21):
最近点有点背,收了3台戴尔,一个i5-4200u 两个i5-5200u。只有一个3443的i5-5200u没短路,其余两个都烧了桥,剩下这个触发0.008-0.03-0.008秒掉,测试后:
待机PG正常,
内存1.35V pg正常,0.65V有
VCCSA电压1.05v pg正常
显卡没有开启供电,我觉得应该是过内存才出
CPU VRON有,核心电压出,pg有,但是:重点:SVID的时钟只有上拉没有波形,也就是CPU供电还没有真正出来
重点RSMRST、ALL_SYSPWROK、AC_IN#、RTCRST、LID全正常,DRAMPWRGD在CPU内部测不到,bios刷了好几个,有一小段波形。
============================================================================================
不正常的部分:
DPWROK不出,我割线,EC端只要有S0供电,DPWROK就对地短路,DPWROK在时序上仅排在RTCVCC、RTCRST后面,实在不理解怎么就是不出,
把供电转换管去掉,EC只保留S5供电,DPWROK对地就450,如果有S0供电,DPWROK就对地0
然后就是SYS_PWROK不出,其他PG出来的时候,它反而下拉了。CPU的IMVP_PWRGD已经发给EC了(虽然没有出真正的CPU供电),是不是因为DPWROK没发给桥的原因。
然后SVID没有波形是因为没有收到SYS_PWROK信号吧。
然在主要就是纠结DPWROK、SYS_PWROK这两个信号怎么才能出来
EC换两个了,CPU加焊一次,BIOS刷了4个,触发持续50ms左右掉电

网友:
图片不清楚,做成压缩包

网友A:
DPWROK被拉低楼主有没有看待机电压好信号是否被拉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DPWROK被拉低楼主有没有看待机电压好信号是否被拉低呢?

是哪一个信号呢,RSMRST#是3.3V

网友:
这个貌似还没修过,先收藏下,感谢分享

网友B:
CPU没有正常工作吧 CPU电压出来了没 看的不是很懂 触发电流到多少了 或者你把故障说简单点 这么多信号 反而难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没有正常工作吧 CPU电压出来了没 看的不是很懂 触发电流到多少了 或者你把故障说简单点 这么多信号 反而 ...

CPU电压出来了,但只是个初始电压,PG也有,但svid时钟没发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C:
CPU电压出来了,但只是个初始电压,PG也有,但svid时钟没发出

待机待机0.0088A,触发0.03左右立马掉电,掉到0.0.88A,掉的很快,50ms,也就是0.05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待机0.0088A,触发0.03左右立马掉电,掉到0.0.88A,掉的很快,50ms,也就是0.05秒

有时候调压电源反应速度跟不上,上电掉电时间,就一直显示0.0088不动,没有示波器的话以为不触发,实际已经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没有正常工作吧 CPU电压出来了没 看的不是很懂 触发电流到多少了 或者你把故障说简单点 这么多信号 反而 ...

主要就是DPWROK没发出,这个应该待机就有的,但EC拉低了,而且只要有5V_S0和3V_S0,就会拉低,另一个SYS_PWROK也没出

网友B:
我还是没看懂,触发到0.03 CPU供电也能出来?这个是四代单u的吧,U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两个桥都烧了,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U容易出问题

网友D:
待机0.0088,起来才0.03?应该是0.3电流吧,应该是掉电了,断开CPU供电开启,看会不会稳在一个0.2左右,在一个一个查信号

网友E:
你看看DPWROK和rsmrst#是不是连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DPWROK和rsmrst#是不是连一起

RSMRST#是有3.3V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待机0.0088,起来才0.03?应该是0.3电流吧,应该是掉电了,断开CPU供电开启,看会不会稳在一个0.2左右,在 ...

是0.03,不是0.3,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没看懂,触发到0.03 CPU供电也能出来?这个是四代单u的吧,U容易出问题

也有可能是U的问题,只是不想放弃,而且EC没发出DPWRO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0.03,不是0.3,我试试

0.03待机电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0.03待机电流呢。。。

待机0.0088

网友(2020-07-10):
拆下CPU 测cpu电容打阻值,有一个短路。。

网友:
是0.03,不是0.3,我试试

网友(2025-08-22):
DPWROK与RSMRST#相联,查RSMRST#信号是否被同步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