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插卡显示无效slm卡 不读卡 有串号也有基带 请问师父们考虑那里的问题。

楼主(2020-05-21):
苹果7插卡显示无效slm卡   不读卡 有串号也有基带 请问师父们考虑那里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查一下,插卡检测信号,也就是插卡弹片是师否弹开,如果弹开,测是否有1.8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插卡检测信号,也就是插卡弹片是师否弹开,如果弹开,测是否有1.8V供电

感谢师傅的指导 我明天去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插卡检测信号,也就是插卡弹片是师否弹开,如果弹开,测是否有1.8V供电

机子是摔了的  我今天拆了下机子从装了一下。又可读了 到了下午又出现无效的elm

网友:
加焊卡槽试试,或者分集开关

网友:
我是路过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静等维修结果!!估计是虚焊或者掉点了!!

网友:
有遇到更换基带电源

网友B(2021-06-07):
怎么测1.8的v   基带串号都有就是不读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