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学修6代1.8V短路不开机,原来绕了很多弯路!

楼主(2020-05-22):
6代扣指纹排线导致不开机
显示和背光正常,电流定在80-150ma左右
测试电压:主电源11路供电正常;CPU6路供电正常
测试阻值:发现1.8V暂存供电短路,导致不开机的真正原因
采用烧机大法+松香大法,在短路线路中(并联电容)熏上松香。
结果稳压电源正负极接反,导致开机大电流500左右,L5407发烫短路,直接拆除,还是短路,拆U5411,还是短路。
这时开机电流150-200左右,用手试了下音频U0900附近有微热,猜测是附近电容短路造成的。

网友:
查询网上资料论坛,有人说1.8V短路,最好不要超过1.8V去烧
用稳压电源调至1.8V,电流很小。在150左右,松香熏上去不明显。电压调大,电源直接短路保护,即不支持烧机功能。
后来,联系上茂哥,用3.7v-4.2v的手机锂电池直接作为烧机神器使用即可。

网友:
烧机+松香大法,熏上并联的电容,还是没有发现发烫的电容(1.8V短路,通常是CPU右下角的电容短路造成的,但我这个例外)

再次联系上茂哥,让我直接拆灯控IC,也是背光供电IC,有点莫名其妙,因为开机显示正常,+5.7和-5.7都有。
毫不犹豫就开干,360度吹不下来,先除胶。居然把灯控撬动了,大势不妙,继续加大风枪吹,用镊子挑起来,发现是硬生生的撬起来的,锡点完全没有融化,导致ic底座全部掉点。。。手工不行。

网友:
再次烧机,发现主电源发烫,拆掉电源,还是短路,再次烧机,发现音频U0900发烫,群里人建议我不要拆下去了。

网友:
再次联系上茂哥,让我给CPU上松香,没有明显反应,我说音频发烫短路了,让我直接拆掉,拆掉之后再次测量,1.8V有正常阻值了,不再短路!理论上故障解决!

网友:
一共拆了 L5407 U5411 灯控 主电源 u2 音频u0900

网友:
小结:对地短路的情况很容易修,烧机大法+松香大法配合使用。先在短路电路中,以及手能感到发热的地方,上松香,最好CPU也一起上。如果没有现象,继续扩大上松香区域,短路是一定能烧出来的!
拆ic一定要想好,特别是一起发烫的IC,一般先发烫的Ic先拆,后发热的是被影响的ic。
以后不懂的地方一定要多学,多问,这样才能少走弯路!

网友A:
你这风枪,烙铁,电源表修现在的无铅板子没有一个可以用的,建议换一套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风枪,烙铁,电源表修现在的无铅板子没有一个可以用的,建议换一套工具。

有钱 谁不愿意用好的

网友: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3491.html

网友:
过程更重要!家伙是该换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