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傅们,三极管是自动降压的吗

楼主(2020-05-22):
2脚是发射极吧?它直接连到复位排针上的,待机时1脚0v,2脚1.7v,,开机后2脚2.9v.这正常吗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锗管,还有三极管不是这么画的把

网友A:
B C E 外接的电阻 都要考虑进去  还有三级管的构造  最好有手册 才能正确的分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锗管,还有三极管不是这么画的把

这个q不是三极管吗

网友:
开关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B C E 外接的电阻 都要考虑进去  还有三级管的构造  最好有手册 才能正确的分析吧

e极也没有连任何电阻电容什么的,不存在拉电压吧

网友:
它的待机电压1.17伏,开机后2.9伏正常吗

网友:
电路图在此,我只想知到三极管降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么怎么根据输入电压计算呢

网友:
N场管7002,不NPN三极管,开关作用

网友:
会的。有的三极管会的,高电平就可以,正常

网友:
这是做研究的人

网友:
这是要刨根问底的人

网友:
2N7002,你确定它是三极管?

网友B:
你把他拆掉,再测下e级待机电压。b为0时,ec之间应该是断开的,e级不能有电压。要么就是e级接的有别的线路。

网友:
你待机的时候reset悬空,电阻无穷大,此时电压相当于是c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他拆掉,再测下e级待机电压。b为0时,ec之间应该是断开的,e级不能有电压。要么就是e级接的有别的线路。

没搞懂,昨天把它换了,待机1.5开机3.3了,不知到这个待机电压哪来的

网友:
先要确定是npn还是pnp,电压降是正常的

网友:
2n7002是场管

网友:
老哥,一般三极管都是拉信号用的。中间那个是C 左面是B 右面是e

网友:
我咋感觉这幌子不是三极管呢

网友:
遇到不明元器件,先查丝印确认型号,了解参数,再放入电路分析,不用猜猜猜。
丝印702,是2N7002,N沟道场管 60V 0.11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上面标个电阻标识干什么呢

统一制版时印刷了两个标识,可以用在两个不同版本的设计电路板上,市面上有很多缩水主板,也是这样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