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手机更换电池导致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5-22):
  【故障机型】: iPhone 7

  【故障现象】:不显示

  客户描述说,手机自己更换电池导致开机不显示。

【维修过程】:
  客户自行更换电池才导致的不显示,那么很有可能是安装的过程中出现的故障, 拿到机子,拆开接可调电源看开机电流是正常的的,但是屏幕不显示,首先更换屏幕,故障依旧,看来不是屏幕坏了,拆机检测,显微镜下观察发现,电池座子旁边的螺丝柱被打穿,螺丝柱子脱落。

  看来找到故障点了,螺丝柱打穿,柱子底部的走线断线导致的不显示,接下来,刮刀慢慢刮开起皮的地方,把有松动的地方都挑断了飞线。

【维修结果】:
  接下来接屏开机测试,显示恢复正常,触摸正常,功能正常。拆机,绿油固化,再装机,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螺纹柱打穿导致的开机不显示。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手工要求有点高呀!!看样子我要去配付眼镜了!!哈哈哈

网友:
看来我的老花镜派不上用场了。

网友:
牛自己拆成着问题,修复难度也大啊

网友:
手工到家才敢修

网友:
飞线大神 如果pcb拧穿了是不是只能搬板

网友:
这个飞线基本功,有显微镜基本上问题不大

网友:
不简单啊,先得知道哪到哪断了,飞线这么细也很难

网友:
这一看就是个高手啊!

网友:
此处不能再上螺丝了,

网友:
没有显微镜+技术 这活肯定是干不了

网友:
手工到家才敢修手工到家才敢修

网友:
这个得有设备,你以为拿着放大镜 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