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K不通电不确定通病。

楼主(2020-05-22):
接修一台华硕H110M-K故障是不通电,该板BIOS参与开机是以本以为是BIOS但量了一下主板电压发现+5VSB转换正常,POSN正常,POWRE开关上只有0.9V,这个不正常,查到该脚连六脚小芯片C34RJ 1脚,这个应当只管上拉,找IO线路没找到,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好多资料不准,点位也懒得下了,最后定位NCT5539D准备换了又怕无现货,经常进回来换上去没用,又查了下29脚和30脚POWER有3.3V连一个电阻两头都有3.3V难道断线了直焊开关上的POWER,开机居然正常了,拍了几张图,画了一张方便大家维修。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这是电阻坏了吗。

网友:
断线了 楼主细心

网友:
不错,最后这个图如神来之笔啊,太画龙点睛了,感谢楼主!

网友:
这板BIOS参与上电? 你试过BIOS 拆掉不上电,因为这板修过,但都是能上电的,台式主板修那么多,还没有见过BIOS参与上电的

网友:
这个属于开机电路  不触发    电阻开路可能性大   但直连上后 3.3V电压 由谁来提供啊

网友:
电阻两头都有3.3V难道断线了?
很奇怪的逻辑,怎么判断是断线了?

网友:
华硕的板子越来越水了!!!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开关还能断线,奇葩

网友:
华硕低端板一直都很水。

网友:
华硕 主板  好贵难修

网友:
这样飞线好看吗?你以为修好了能卖个好价钱吗?还是乖乖的跑线,以最小的飞线换最美的外观

网友:
很奇怪的逻辑,怎么判断是断线了?

网友:
对呀,有点懵怎么判断的

网友:
又是通病,华硕的板真多通病

网友(2020-07-13):
华硕110这款主板我们公司最近都换20-30块了都是不通电电不亮

网友:
有图纸没?????

网友:
这种板只有点位,没有图纸。

网友:
主板故障,查一下

网友:
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网友:
这线飞的有点恐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