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苹果A1466 板号820-00165 不触发

楼主(2020-05-22):
求助苹果A1466 板号820-00165 不触发 进水的机器 水都清理了没有腐蚀严重的地方,测各个电感没有短路的 接可调电源电流0.2直接到0.13 电压3.31v 1.2v 5v 8.5v  公共电源14.8v 有 接键盘开机没反应 苹果修的少 求高手给思路!

网友A:
触发了 缺电压

网友:
建議可以把主機板近拍幾張清楚了 看看

有時可能焊點腐蝕了 你洗刷刷後 不仔細看 以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了 缺电压

缺CPU
电压还缺一路电压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貌似还缺个1.0v的

网友:
有哪位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B:
mpg  型号查一下

网友:
常见的 那个门芯片 电源脚进水氧化

网友:
苹果还没有修过,最烦他的信号名字超长,看着都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g  型号查一下

苹果接电源自动触发到0.12电流!出来电压1.2 1.05 5.09 和公共电压的!可现在突然不触发了待机0.2了只有3.3 和8.56的电压了!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这个不是有图纸吗 ,按时序来

网友(2020-06-28):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下去你就有意外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