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ms450电源坏了,维修小白一个,求大佬速来

楼主(2020-05-22):
电源是sfx电源,全汉ms450,突然开不了机,按下电脑开关,风扇转一下,待机电压正常,主板有灯,通电有滋滋的电流声,有大佬说是高压侧PWM驱动不平衡。还有人说是主控板问题,还有人说保护电路问题,求各大佬分析分析。

网友:
电源问题看似简单实际比修电脑复杂,注意安全安全安全

网友:
先把电源脱机,用导线把20p插头绿线与任何个黑线短接,看看风扇能转起来吗,即最简单的电源最小化。能转起来的话是主板的故障,还装不起来的话就是电源本身的故障了

网友:
是电源故障

网友:
应该是低压部分有管子有问题比较难查你先用短接法短接开机看看瞬间的5v 12v 3.3v是否全部有正常这个数值输出如果有一组出现过高过低都会产生保护问题这些问题特别显著在dc-dc电路的电源上面。

网友:
这个小白修不了的,这个电源电路结构非常复杂建议咸鱼卖掉加钱买个新的也就300块

网友:
高压,小白就别动手了

网友:
先空载试下电源能否启动,输出电压空载时是否正常?

网友:
有没有400V,现在都是pfc电路坏的多

网友A:
前几个月装机刚买了一颗这个电源……4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个月装机刚买了一颗这个电源……450+

咸鱼全新300出头用了几个还没有坏的

网友:
有高频嘈音,说明电源已经在工作,目测看滤波电容有没有漏液鼓包烧熔,重点是不是进小强把哪里短路了,还有虚焊,如果这些都找不到,楼主又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安全为上还是不要修了,或者送给专业人士修

网友:
短接绿线和黑线,先只接一个硬盘看看电源是否能正常启动。能启动说明电源问题不大,否则需要检查了,2个高压电容的看起来不像是主动PFC,检查2个高压电容电压是不是每个15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