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302—1 不触发,待机电流0.12A

楼主(2020-05-22):
前天客户拿来一台机器说不开机,接电测试待机电流0.12A,按开机键不触发,电流无变化,因为待机电流大,冷水洗个手,抚摸了一下主板发现有一处MOS管发热,然后万用表测电压,发现是3V和5V的待机电压,电压基本正常,在打3V电感对地值时相对于5V太低,鑫制造一查该电压是去往CPU的(单U)怀疑CPU问题,然后烧机大法,发现通电4秒CPU烫手,然后给客户报价,重植后故障依旧,因为要等配件,先请客户回去了,今天换CPU后OK

网友A:
因为待机电流大 用触摸大法 触摸出问题后 用烧鸡大法  总结 感官刺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待机电流大 用触摸大法 触摸出问题后 用烧鸡大法  总结 感官刺激

厉害,总结的好厉害

网友:
cpu短路重新植基本没有用

网友:
cpu短路重新植没用

网友:
CPU 短路,还搞?客户一般不会接受啊

网友:
有库存,新机更贵了,这边以大多都是修针式CPU主板的,板载CPU反而比例不大,价格200左右居多

网友:
是的,你说的很对,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