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d051p 有正在修这个主板的兄弟没

楼主(2020-05-22):
有正在修la-d051p 主板的兄弟没?帮量下圈起来的三颗电阻值。 万分感谢!主板进液了

网友:
看图纸跑线,应该能找到是多大的

网友A:
这机器应该还没图纸吧!有图纸楼主也不要来发

网友:
中间那颗是电容吧?

网友:
修好了,确定了右边的电阻是499K(右边位3V en 分压9.1V)。左边两颗暂用100K 代替,(保护隔离线路)不知道行不行,先给客户用,有问题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分享 学习了

灌水小心被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应该还没图纸吧!有图纸楼主也不要来发

无图。有就不会问喽

网友:
看图纸跑线,应该能找到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