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东芝c40 不触发

楼主(2020-05-22):
东芝 C40-A

故障为不触发

拆机首先测量3/5v正常,示波器测32.768正常,我就去找RSMRST(待机电源好)了,如下图,看图纸发现此机RSMRST属于GPIO脚位,即程序配置脚,这说明BIOS参与开机,然后果断舍弃rsmrst,去找BIOS麻烦,然后

果然,哈哈

亮机图

没啥技术含量,混个分,人艰不拆哈

网友:
思路清晰,速度维修,赞

网友:
找BIOS麻烦的机器还是好修啊!~!

网友:
这活干的漂亮

网友:
这个搞得好简单,不错收藏下

网友:
原来这款BIOS参与触发的,所以也要排除BIOS的问题

网友:
找BIOS麻烦的机器还是好修啊! 找BIOS麻烦的机器还是好修啊!同感

网友:
这个机器之前遇到一台!你报价客户直接来一句太老了不修了!太难了!

网友:
遇着这样的机子首先就刷刷 看

网友:
一般不出发的机器,拿到就先刷个bios。

网友:
这样不会有其他功能性故障吗

网友:
思路不错  不过东芝的机器还是好修  现在都见不到几台了  新的都没市场了  都被联想抢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这么小的都发现了,还是有技术含量的,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