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win10 下某些设置保存不了。重启后被复原

楼主(2020-05-22):
设置了声音响度均衡和扬声器填充打勾后。电脑重启够就消失。上面的音效的勾不会。。用控制器一样。
z:用Primo Ramdisk虚拟出来的硬盘。添加了EVERYONE账户权限给共享,重启后就消失。导致局域网无法访问,每次都要重新设置一边好麻烦,又谁知道怎么弄吗??谢谢!

网友A:
只是这个保存不了  还是所有的都保存不了 ?有没有装第三方软件  ,杀毒软件这些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这个保存不了  还是所有的都保存不了 ?有没有装第三方软件  ,杀毒软件这些 ?

就中2个保存不了。。无第三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中2个保存不了。。无第三方

只有音频这个保存不了,在安全模式下把这个声卡驱动卸掉,在去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音频这个保存不了,在安全模式下把这个声卡驱动卸掉,在去官网下载驱动

你先看下题目好么

网友:
设置不同步吧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虚拟盘,重启就会重置,除非设置个镜像,每次开机预加载

网友A:
是你自己题目就没说清楚, 正常能可以保存跟虚拟保存是两码事,虚拟保存保存不了,重启没了是正常的,你得把他做成镜像文件 ,设置好开机自动加载.  比如说你镜像问件叫123.img     Ramdisk.exe /L 123.img就把这个保存到文件夹中 保成BAT ,   叫LoadImage.bat  进组策略编辑器把这个文件加到启动项中去 每次开机就可以自动加载这个镜像  就不要每次去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自己题目就没说清楚, 正常能可以保存跟虚拟保存是两码事,虚拟保存保存不了,重启没了是正常的,你 ...

我声音的设置和系统权限设置和镜像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