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0C 上电池不开机,电池放电就能开一次,插电源正常

楼主(2020-05-22):
本人非专业维修人员,大部分只能借助迅维网上的大师们的经验修复一些通病,再就是一些明显的大短路。
这次遇到这个本也是想着有没有什么通病去搞,过程没那么顺利,结果还好,瞎猜碰到死老鼠了:
板号NM-A211I5-4200U 独显
故障现象用电源或者电池都不上电,拆后盖拆电池(小电池)放电,插电源开机了,进系统,把电池也安上了,一切正常,也显示电池电量也能充电,本以为好了。关机,拔掉电源,安装后盖,再开机,打不开了,指示灯很暗,风扇不转,电脑没反应(本人没有直流电源,也不知道待机电流有没有什么变化),再拆再放电,又能开机了,关机再开,还是同样的问题,最后发现,只要装上电池第二次就不能开机了,只插电源一直能正常开机使用。
论坛里有一个贴子和我遇到的故障现象一模一样,但那个后来也不知道修没修好没有结果。
过程
网购芯片(充电芯片,EC拆机的带数据),3天到货,先换充电芯片PU7(BQ24780),故障依旧,第二个换UE1(EC芯片),故障依旧。
再下面就是刷BIOS,拆原机BIOS芯片(W25Q64)时不小用把芯片搞飞了,不知道掉哪了,找半小时没找到,没办法,料板上拆了个W25Q64,论坛上下载N个数据,刷了一个又一个,没一个能亮机的,这个上火啊~~,第二天早上穿鞋,感觉有东西隔脚,倒出来一看,竟然是它。。。。,他麻的,不刷了,装上亮机,也不知道是论坛里的BIOS不对还是怎么地,反正是不好使啊(也可能是芯片不完全一样用不了)。
第三个换待机芯片PU8(RT6585),换这个芯片时因为手里没有,在论坛里看到大师们说1225可以代换,所以就从料板上拆了个1225代换,开机了也亮机了,上电池再试机的时候还是不亮,放电,再插电池也没反应了,测量发现5V待机短路了,这下完了,问题还严重了,本来想着换完待机芯片不行就放弃了,这它麻的还交不了差了
查吧,一顿拆测量好坏再装再拆,拆到U15(USB供电芯片)时,拆下来还短路,测量U15芯片本身也短路,还得接着拆,最后拆到CPU供电芯片PU13(81101),拆下来不短路了,
网购芯片,2天到货(顺丰,客户着急了),这时先把原来的PU8(6585)换回来,不再用1225,然后换CPU供电芯片81101,开机上电正常,装电池开机正常,好了,最后装上好的USB供电芯片,测试OK,修复完成。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最后我也不确定到底是哪个芯片的问题,大师们最好能给解释一下,顺便给大家提供点经验参考一下。

网友:
你字多,信你

网友A:
看着说应该是USB管坏了 其他的坏了都不能亮机的  问题是CPU供电芯片是怎么坏的呢

网友:
也可以了,至少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说应该是USB管坏了 其他的坏了都不能亮机的  问题是CPU供电芯片是怎么坏的呢

CPU供电芯片也是采用了5V来供电阿,能不烧吗?应是5V供电有问题引起的。

网友:
听说字多图多的都吊…

网友:
其他的坏了都不能亮机的  问题是CPU供电芯片是怎么坏的呢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机器的电池损坏是通病。。。。电池不开机的情况下检查下开机条件呗。。。。

网友:
楼主厉害搞出来了呀

网友:
这么复杂,还把故障扩大了,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