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板子,谁有维修经验,请教一下

楼主(2020-05-22):
这个板子,谁有维修经验,请教一下!华硕x99不自检

网友A:
00嘛,先刷bios,然后查待机,复位,ec条件,南桥反馈

网友:
供电问题吧,测供电信号,干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嘛,先刷bios,然后查待机,复位,ec条件,南桥反馈

BIOS最后应该先查待机 PCIE复位 EC条件 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