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成功使用mats

楼主(2020-05-22):
经过努力研究,笔记本显卡已经可以成功运行mats,
无需屏蔽集显,可直接测试独显(N卡),因为刚研究出来,目前只测试过960显卡(雷神911),还有战神笔记本,,最低的显卡测试过520M的显卡,,我后续多测试

网友:
维修届的高手额   就那么多人才领着前进

网友:
e5-571,独显,版号LA-B991P。可以测试

网友:
老狼 牛逼,,, 这个都研究出来了

网友A:
有的没集显,独显是不工作的,你这个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没集显,独显是不工作的,你这个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什么意思,没懂,,如果笔记本本来就没有集显,就普通的mats就可以直接测了,,如果带集显的就测不了,,但我这个可以测。。。或者说,你的意思是说,一台机器没集显,独显出问题了,不能工作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的话,是没办法的,你电路都不正常,都不能显示的,,如果键盘灯可以切换,能进系统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测的

网友:
ACER 4750G可以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没懂,,如果笔记本本来就没有集显,就普通的mats就可以直接测了,,如果带集显的就测不了,, ...

好消息,可以拿出来卖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消息,可以拿出来卖钱了

现在只是可以跑mats,不确定结果如何,具体的需要有故障的笔记本来实验一下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只是可以跑mats,不确定结果如何,具体的需要有故障的笔记本来实验一下

显存拆一个 看下能扫描不

网友:
这个软件都不记得看错了,

网友(2020-07-10):
这个测显卡的什么?

网友(2021-10-15):
笔记本还需要屏蔽集显?不需要啊,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吧,我就直接测试 无需屏蔽啥的

网友:
局限性太大     能显示的也能测测显存

网友(2022-04-14):
没看见有资料啊

网友:
老板资料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