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测线仪维修总结跟大家分享交流

楼主(2020-05-22):
   有几个测线仪损坏,故障为2和3登不亮,拆开主芯片为16脚CD4017BM,以为是芯片损坏用CD4017BCND代换无变化,后查询芯片引脚定义16脚为供电,8脚为地,1-9脚为输脉冲输出脚,测试了脉冲输出脚每个脚都有2种状态,有电压输出和无电压输出2种状态循环工作,则是判读为正常,再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二极管灯发现损坏灯不亮,更换二极管灯后故障恢复正常

网友A: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网友B:
工作条件为低电压,小功率的IC没那么容易坏,除非错误操作,在不该通电的时候不小心通电了。
只要元件有生锈腐蚀,老化严重的现象就要注意检查它。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测线仪比笔记本简单多了,但我技术不是很强维修时废了点劲,但修复成功了收获了很多很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作条件为低电压,小功率的IC没那么容易坏,除非错误操作,在不该通电的时候不小心通电了。
只要元件有生 ...

第一次维修这个测线仪,思路不清晰

网友:
维修时经历了些困难,但结果让我收获很多

网友:
感谢支持,多多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C: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维修时没有思路,忙活老半天,内容写的欠完善 请多多指教

网友D:
测poe 测线仪容易坏

网友(点评):
我这个测不了POE网线, 有专门测POE的测线仪 不一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poe 测线仪容易坏

POE有电压的,当然坏

网友:
厉害,什么过都会的大大

网友(点评):
初来炸到,请大佬多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