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10维修

楼主(2020-05-22):
一台华为p10进水机,清除发霉后,开机电流上升到500ma,然后回到200ma定住不动,不开机,是那里的问题,那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A:
不会修就别修,让给能修的修。自己不检测,上来就问故障点哪里,神仙也难说

网友B:
不要急,慢慢来。大家都是从啥都不会过来的。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1916.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急,慢慢来。大家都是从啥都不会过来的。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修就别修,让给能修的修。自己不检测,上来就问故障点哪里,神仙也难说

是的,以为是硬盘,结果吹了下硬盘,处理器,现在电流都没了

网友C:
得出结论,硬盘,处理器吹不得,拆个屏蔽罩,风从侧面下去跑到处理器上了,结果本来能开机的,现在开不了机,真她娘的骄气,这个事不好干

网友:
哈哈 1洗2吹3收钱的时代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得出结论,硬盘,处理器吹不得,拆个屏蔽罩,风从侧面下去跑到处理器上了,结果本来能开机的,现在开不了机 ...

吹硬盘温度别太高

网友:
先把手机装盒子里放起来,接着去实地学习技术,学完了回家再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