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拆修海盗船RGB灯问题

楼主(2020-05-22):
灯突然不亮了

这个是什么芯片,丝印 3036,网上查不到

电路如下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进出之间接2个2级管试一下,进应当5伏。

网友:
这个得需要找专业修显卡

网友A:
恒流IC,直接一个200~300Ω接到IN OU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恒流IC,直接一个200~300Ω接到IN OUT

感觉应该是升压芯片,IN直接接内存2.5V的,你再2.5V过去应该亮不了,起码3.3V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应该是升压芯片,IN直接接内存2.5V的,你再2.5V过去应该亮不了,起码3.3V吧

心细,对的。实在找不到用MP3302代吧

网友:
从图片来看,这是给LED进行驱动的芯片,应该是DC升压的(内存标准是1.2V供电,还有一个2.5V)。因为后面还有一个L1电感,所以基本可以肯定是一个DC,这种能代换的产品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心细,对的。实在找不到用MP3302代吧

脚位不对,可能要反过来飞线搞了,大步了不要灯了

网友:
烂内存料板拆一个

网友:
直接一坨锡接通2.5V看看亮不亮,估计也没有升多少电压。

网友:
把能找到的SOT23-5的LED 驱动都过了一遍:
                             输入           输出         能效
AL8861WT-7    4.5--40v                      40W

QX5252F       0,9--1.5                      1W

PAM2861ABR     6--40                        30W

ap3008                2.7           UP  29V

TPS61040DBVR   1.8--6        UP  28

NCP5005SNT1G  2.7--5.5           24V

LT1937ES5     3.2--5.5       UP   36V

AP5161

QX7138

QX6103

AP3407AKTR   2.5--5.5

BP3519

MP3302DJ      3.3--6

BP1360

CL6809

ME2100C50M5G

LM2703MFX-ADJ

ZXLD1356ET5TA

CAT4238TD-GT3

CE9910M
找了这么多,居然脚位没有和问题芯片一样的

网友:
路过看一看回帖学习一下

网友:
回帖学习一下

网友:
找个脚位差不多的 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