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会员分享]
FX505GD买加密了的点位图

楼主(2020-05-22):
加密的已删,没用。 没加密的在这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2832-1-1.html

网友:
修机子成本越来越高了图着么贵

网友:
有价值的文件一般都 会加密

网友:
没得撒子卵 用,华硕的主板我不用图纸点位 照样修。。。。。。

网友:
这个要怎么pojie啊,照里面的教程就是没有那桌面上的那个后缀FZ  BDV  CAD 后缀的文件呢

网友A:
你好,麻烦帮我看下图中红笔标注的位置电阻连到那里,阻值是多大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麻烦帮我看下图中红笔标注的位置电阻连到那里,阻值是多大呢。谢谢。

上面那个432K 下面的0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麻烦帮我看下图中红笔标注的位置电阻连到那里,阻值是多大呢。谢谢。

上面的432K 下面的0

网友B(2020-07-03):
麻烦看看键盘上的开关是键盘排线接口
哪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看看键盘上的开关是键盘排线接口
哪个脚

华硕一般5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麻烦帮我看下图中红笔标注的位置电阻连到那里,阻值是多大呢。谢谢。

只有一个电阻  0欧姆

网友:
已经修好拿走多日了,某宝上买了一块料板

网友(2020-08-15):
请问下这个主板的充电芯片第一脚是连哪儿啊?我这个板子充电芯片第一脚断线了

网友(2021-12-30):
论坛有一个长期卖点位图纸,为什么不被封号,其它卖的都被封了,就他的没被封,然后他卖高价,一张台式华硕点位都要卖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