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灵越5567不充电

楼主(2020-05-22):
求助,戴尔5567,开机提示无法与电池通讯,更换电池后,一切正常,家装固态,系统重做后,重启报适配器错误,无法充电,再更换电池后,做过充放电检测是正常的,求各位老师指明方向

网友:
电池坏或者充放电芯片和电路故障

网友:
电池 充电器 主板。

网友:
仔细检查充放电电路

网友:
驱动正常吗  裸机充电正常吗

网友:
电路问题,电池是好的

网友:
适配器报错就找与之相关的,确定适配器正常,就查PS_I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