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H110C VER;1.00不上电 怀疑通病

楼主(2020-05-22):
短接开机针不上电,直接量IO NCT5532D的30PIN,pson脚有拉低动作,跑线来到此处,直接看图就可以了,目前已经修了好几片同样位置断线的了,这位置刚好是散热架子底下容易积灰导致断线
飞线上绿油,亮机收工

网友:
IO图跟NCT5532D一样的

网友:
io的ps on脚到ATX绿线间断路吗

网友(2020-08-17):
确定是通病,我也是cpu这个螺丝附近发霉,不过我的是电阻发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