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笔记本掉电

楼主(2020-05-22):
一台dell 的笔记本 主板型号是17841-1的 故障开机显示了就掉电 然后自动重启不显示 重启不显示 测得前面供电都有 CPU供电没了 换过95859a的电源ic 刷过bios 还是不好 但是拔掉电源再开机又可以显示 但是又会掉电 循环这样 请想教下各位坛友 希望指点一二

网友A:
这种不好说,只能查图纸,供电时钟复位按时序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好说,只能查图纸,供电时钟复位按时序修!@

是哦 就是没找到这板的图纸 郁闷

网友:
第一感觉 板载U坏了

网友:
这板的图纸

网友:
。。。。。还是拿给电脑维修店修吧,省得越修问题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