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一下各位6sp电池开机亮屏不维持...

楼主(2020-05-22):
请教一下各位6sp电池开机亮屏不维持,用尾插开机又正常,哪个方面有问题?谢谢.开机线有正常电压1.75V,阻值也正常,开机后有时会显示滑动关机。

网友A:
去掉开机排线用电池开机试试,昨天刚修一个6s就是这样,进水开机排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开机排线用电池开机试试,昨天刚修一个6s就是这样,进水开机排线坏了。

不是开机排线的问题,直接镊子按点上一样的。

网友:
u2看了吗?查一下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