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M E480板号nm-B421不触发

楼主(2020-05-22):
同行发来一台联想E480,板号NM-B421,不触发。并且发来了喜糖, 给大家粘粘喜气 拆机后测到5V待机只有3.9V,3V待机正常,1V正常,且有+1.35VS_VGA供电。5V芯片是LV6228C,找了一下全网都没有,断开5后级一样只有4V,看图纸是直接反馈,测量反馈没有断线,无奈喜糖都吃了,想办法搞好吧。想想只有借5V供电 ,之后测量+5VALW, VCCPRIM_1P0,VCCPRIM_3P3,VCCPRIM_1P8待机都正常(全部触发后才有) 但是没有二级电压3V,5V且VCCST1.0V,VCCSTG1.0V,VCCPLL1.0V全部没有,实测SUSP为0V,安按照时序EC收到南桥发来的SLP_S3#等,就会发出SUSP开启二级电压,测量SLP_s3#和SLP_S4#是3.3V正常,但是EC没有发出SUSP,检查EC条件,供电复位正常,EC内部时钟,刷程序后还是一样,没有这个EC,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加焊EC,再次上电电流已经到0.4,内存供电只有0.2,查芯片条件 12脚VDD是5V正常,S3和S5开启都正常,上管G级公共点电压也正常,但是没有VTREF输出,内存供电输出不正常。经观察芯片第九脚TON频率设定连接电阻PR309有些发黑,测量电阻一端9V一端0V,断电测量电阻阻值无穷大,正常是887K。更换电阻后,内存供电1.2V正常 ,把他的原装内存查上后对地打阻值只有30,看来他的内存也烧了,还是不试的好。找来自己的内存装机测试,触发看着电流欢快飞舞,结果亮机慢,看看BIOS被刷过,没办法改个ME,测试秒亮 。处理好 装机测试. 附上备份BIOS

E480 NM-B421 1.0 8代U.rar

网友:
最后5V芯片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好技术同问5v ,分享一下分离技术

网友B:
剪板装上了,图片有啊

网友:
前排膜拜,还没修过需要改板的机子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剪板装上了,图片有啊

厉害厉害 后盖能合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厉害 后盖能合上吗

严丝合缝

网友:
这机器修的是真的辛苦啊  这么多故障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技术同问5v ,分享一下分离技术

剪板装上了,分离网校有

网友D:
加焊EC??应该不稳定,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EC??应该不稳定,会返修

同行自己修过,应该可以的

网友:
牛!直接料板砍一节五V过去!这种搞法我以前经常干!待机 充放电!其它pwm也可以砍一节料板飞线

网友E:
附上备份的BIOS是CONFIGURATION的亮机快的版本吧?如果是原来初始化过的,就会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附上备份的BIOS是CONFIGURATION的亮机快的版本吧?如果是原来初始化过的,就会慢

改过的和原始版本都有

网友:
应该不稳定,会返修

网友:
问一下,有改BIOS me的教程吗?

网友F:
一波多折,应该是进过水的

网友:
新款时序都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波多折,应该是进过水的

是进水的,同行没搞好又放了一段时间才发给我

网友:
看图纸LV6228C是可以用RT6228A替换的,不过需要补料。

网友:
腻害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
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6561.html

网友:
好的维修经验有图有过程有真相,

网友:
好技术……。有改BIOS的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