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改集显

楼主(2020-05-22):
la-d753p 6代i7 1080显卡
裸板电流0.006 偶尔会跳到几十毫安 , 判断为公共点问题。
拆机测得公共点阻值正常,断开pr702 后前端正常地出现了19v,判断为公共点上管不良。

一个一个断开最后发现是显卡供电的pwm芯片不良,四个一起换之后公共点正常,但是触发不显示

外接键盘发现大小写灯正常但是会一闪一闪的报错,考虑bios问题,刷写后不再报错,但仍然不显示

估计是显卡坏,直接考虑改成集显,屏的显示信号是由uv21发出,拆掉芯片之后在对应的地方飞线,又在uv22处飞线把屏的供电信号接到集显上去,开机正常显示

网友:
这个和Y460改集显差不多吧

网友:
外星人一般都打游戏的!集显这客户也接受了 哈哈哈哈

网友:
重要地方不是很清楚

网友:
8条线,是信号线吗

网友:
这还是外星人吗?集成显卡 当办公电脑用啊!

网友:
这个是4k屏,飞了十条数据线 图上 的都是信号线

网友A:
焊接技术不错,不知这样搞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11-20、36-46,对吧。

网友:
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有客户能接受就行了。

网友:
对 , 还有一组屏的时钟接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技术不错,不知这样搞能用多长时间。

这样不会有问题的,焊接好就行

网友:
这还外个毛毛,直接成办公本了。。。。。

网友:
楼主NB !我就改过联想和华硕几台简单的!拿掉显卡供电就行了!

网友:
客户能愿意

网友:
只要客户出钱,怎么都行

网友:
超跑改家轿,笑着把钱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