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A维修 绕分记

楼主(2020-05-22):
这是一个可以让人疯狂的机子问题;不触发
测信号 IO的DPWROK,RSMRST  3.3正常
           南桥 VCCRTC  RTCRST   SRTCRST  DSWVRMEN  INTVRMEN   3V正常
直接焊桥解决不触发

触发是修好了上电保护可再次触发
短接绿线测;VCC_DDR1.5V   VCC_VTT0.75   VCC_PLL 3v   VCCIO  0V
问题锁定锁相环供 是这样的

画个图简单易懂 点位图上没有电阻阻值我测量是这样, 分压还是3v,一看就吊不对。自己改一个8.2k 一个10k 然后上电测量1.8v 有1.85应该正常 然后还是触发保护 MMP
继续测VCCIO不出稳压器+级无电压 测量的图一看就是pq41问题更换电压出来了 VCCIO 1.05V 正常
然后开机不保护了  无复位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无复位测量;复位产生需要APWROK  SYSPWRGD   BIOS  桥24m起震会不会导致不知道
刷bios无果 测量APWROK 3.3正常  SYSPWRGD  0v不正常
PQ40问题更换 SYS正常
机器跑码亮机
发个亮机图

刚开始记得这机子到手里面那时候不会台式机只会笔记本存货多了就学起来了 当时查通病查了一两天十几片就修好一个我擦

学习要牢记时序
问大家一个问题为啥我换mos管有的都换七八个才有一个能拉低的

网友:
H81 B85很多桥坏。。。。应该是你换的是MOS管子吧 。。。G极电压低不能导通

网友A:
这个板子明显是华硕B75怎么是B85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明显是华硕B75怎么是B85呢

估计楼主打错了

网友:
修得不错,加分

网友:
遇到的b85系列  还没桥坏的

网友:
这点位图看着真累。。感觉直接跑线实在些

网友:
学习的人来了。

网友B:
分明是2_5level的问题,居然自己改电阻,牛B,只怕你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明是2_5level的问题,居然自己改电阻,牛B,只怕你会返修

是3vsb 不是2.5 不然会输出2.5v而不是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明是2_5level的问题,居然自己改电阻,牛B,只怕你会返修

图纸上明显写着2_5level也就是2.5V的,经过R189和R188分压得到1.8V,同时受控于IO。

网友:
按时序来一般都没问题吧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GA-H81M-DS2南桥过热烧坏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看图片楼主工具齐全啊,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