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K41-70不认硬盘(已解决)

楼主(2020-05-22):
联想 K41-70不认硬盘 14266-1
这个机器能开机,但是在BIOS里认不到硬盘。
CPU背面有两个电感有烧毁的痕迹
测量发现对地值为0,CPU损坏
刚好手上有个4代I7直接换上去就好了
遇到此问题的放心大胆的搞吧

网友:
佩服换CPU的。像这种CPU坏的,我就是直接换板了。

网友:
想想没这技术,我还是换板吧

网友:
我的天,集成的啊

网友(2020-08-04):
我今天碰到一模一样的问题  唉,就是没CPU 换

网友(2020-09-10):
你用的什么BGA

网友:
现在也遇到一模一样的机器,也 是一样的短路了,放弃吧

网友:
现在一想换这个CPU心都在滴血

网友:
换CPU  666 的。

网友:
现在不会换CPU 好像都不能做维修了

网友:
放心大胆换吧,以后都是这样的了

网友A:
楼主  换过的U   有没有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                      我之前也喜欢换U  会出现乱七八糟问题   最关键不稳定      手工艺不行   工具不行老款的BGA 难弄   也不想搞那么麻烦  维修就那么回事吧 缝缝补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换过的U   有没有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                      我之前也喜欢换U  会出现乱七八糟问题    ...

没招啊,换板子价格忒高

网友(2020-10-25):
现在手里这台机器。一模一样的板号。故障。。问了淘宝换板1300元。。。我这是I7 5代U。。。。。造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