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联想Z40-70 板号NM-A273帮我找个电阻。腐蚀了

楼主(2020-05-22):
画圈的,进水腐蚀了,有的话,帮我测量下,多大~~谢谢

网友:
上K就对了

网友:
不是有图纸吗?

找到管子顺着跑线就知道了!

网友:
找图纸看Q6外围电路不就一目了然了,太简单

网友:
量一下俩端的电压看一下在装电阻试一下100k  10k这样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