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屏修复,压屏免拆机,保持原装不动,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楼主(2020-05-22):
爆屏修复,免拆机最快12分钟-30分钟。压屏机二次改装,提升5%的手机免拆爆屏修复。目前支持除苹果和三星OLED 屏幕外,支持80左右的手机免拆压屏,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网友:
非常不错的办法!天才呀!只拆屏就可以了.效率高呀!厉害

网友:
看明白了,想像力变成生产力,加油。我现在还不敢你那样搞,一是没有激光机,二是分离技术不太强,三是没有你的相像力。外屏很碎的那种,很容易伤到屏

网友: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3491.html

网友:
不拆机的话,效率提高不是一点点……

网友:
这个必须顶了,同款压压屏机,但是不拆屏分离这个真的不敢试。改装后这个机器除泡还是有风险的

网友:
这真是↑细活

网友A:
其实可以把整个手机放到真空机里,有电池也没事,不用担心电池会不会爆

网友:
楼主的手工不错的。学习了!!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把整个手机放到真空机里,有电池也没事,不用担心电池会不会爆

整机放里面安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机放里面安全吗

仔细看,并没有把整机放进去,里面只有屏。楼主改造了压屏机,留了个放手机的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把整个手机放到真空机里,有电池也没事,不用担心电池会不会爆

整机放里面容易把摄像头搞坏

网友:
只适合长排线的机子,短排线还是放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