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470笔记本 进水 待机3.3V 短路了,CPU这样的阻值是不是也短路了?

楼主(2020-05-22):
一台联想470笔记本 进水 待机3.3V 短路了,CPU这样的阻值是不是也短路了? I-3720的测试版的CPU  基本是对地欧的阻值了,我直接两表笔短接也是显示002. 我用一个i5-2450的装上 测 这两个电感是有20多和10多欧的阻值。。。
这样是不是说明这个i7-3720的CPU是短路了?

网友:
现在很多CPU的对地阻抗本身就很低!

网友:
我遇到过对地为0的

也是正常的,当时疑问了好久。

网友A:
i5cpu  只要不为0就正常

网友:
问一下网友谁手上有这U和板帮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5cpu  只要不为0就正常

我直接用电流表供电 1V给CPU电感供电。 电流表显示1.5A左右了,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
精确电压VGATE

网友:
如果说你的万用表没有误差 应该不是短路

网友:
这个CPU阻值应该没这么低

网友:
不过也不一定              个人感觉是短路,修好了吗

网友:
很精彩,以后多学习学习

网友:
cpu一般有0.001都是正常的

网友:
短了 ,这个u起码10以上

网友:
CPU的电压出来了没有

网友:
短路了,这个CPU没这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用电流表供电 1V给CPU电感供电。 电流表显示1.5A左右了,是不是有问题呢?

你真敢烧。。。。。佩服

网友:
第一要用Ω档,第二万用表的准确度够不够。

网友C:
换一个CPU 试 下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u没这么低吧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点赞!

网友:
CPU取下来测量一下

网友:
现在很多CPU的对地阻值很低

网友:
应该是CPU挂了,换一个试一试,这个没有辣么低

网友:
核显不正常吧应该也是4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CPU 试 下不就行了

手上没有这个U 换别的989座子的U 阻值没有那么低呢。。。换I5-2450 一般是20左右的阻值。

网友:
大于0都正常

网友:
你用200欧姆档测对地阻值,看是多少。不要用蜂鸣档测

网友(2020-07-26):
最后搞掂了,cpu这样的阻值也算是正常的!

网友D:
拆了CPU阻值多少  CPU阻值本来就低  3.3V短路跟CPU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了CPU阻值多少  CPU阻值本来就低  3.3V短路跟CPU有什么关系

我也同问,又不是单U3.3和CPU有和关系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先学习收藏了

网友:
不一定,i7的u阻值就很低

网友:
短路了,也可以查查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