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CPU供电波形,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5-22):
海尔911,故障是死机。以下是波形

网友:
广达DANL9MB18F0     CPU电感烫手,死机,最近修了几个本子,尤其是蓝天的主板测CPU供电杂波都很严重,一度怀疑是CPU供电部分。最后才确定是显卡的问题。这个又迷糊了,CPU电感烫手,大神看看这个波形有问题吗?

网友A:
这个波形应该是正常的,这几年的CPU供电都是在动态调整的,并不是一条恒定直线。
发烫是因为此机采用上下管整合在一起的复合MOS管

网友:
你这个波形是不是没抓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波形应该是正常的,这几年的CPU供电都是在动态调整的,并不是一条恒定直线。
发烫是因为此机采用上下管整合在一起的复合MOS管

今天修了一个雷神,波形也和这差不多,问题是自动关机。最后确定是显卡坏了。大神厉害,确实是复合管的,不过电感烫手还是有点怀疑啊?

网友:
泰克的示波器居然有彩色的屏。,第一次见

网友:
那不是电感杂波,是示波器接地不理想导致的多次谐波。

网友B:
把示波器CH2与CH1共地,再测一下。会好不少。

网友:
路过的高手看看这个CPU电感后端波形到底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示波器CH2与CH1共地,再测一下。会好不少。

我测其他的供电,如35v待机,总线,内存供电,VCCSA都没问题,只是测CPU这种现象比较严重,显卡也会有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示波器CH2与CH1共地,再测一下。会好不少。

我原来只用了一个通道,现在把两个通道都街上接一个主板地,波形还是凸起,和方波似的

网友:
爷们,我感觉你是不是示波器没有用对

网友C:
建议你量一个板子,频率大概是100khz,波形是锯齿方波,就是肯定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量一个板子,频率大概是100khz,波形是锯齿方波,就是肯定正常的

第一个是独显电感前端,后边是CPU电感前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是独显电感前端,后边是CPU电感前端

对的   就是这样

网友:
而且这块主板只是开机瞬间集显供电有波形,一闪而过,再就测不到波形了

网友:
cpu换一下看看,然后把cpu双管换掉看看。。。。。。记得广达tws这个机器vcore就是因为双管经常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波形应该是正常的,这几年的CPU供电都是在动态调整的,并不是一条恒定直线。
发烫是因为此机采用上下管整合在一起的复合MOS管

原来如此厉害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波形应该是正常的,这几年的CPU供电都是在动态调整的,并不是一条恒定直线。
发烫是因为此机采用上下 ...

谢谢,兄弟的解答,现在不纠结波形和发热的问题了。现在发现只在开机瞬间,集显有个一闪而过的波形,机器也能点亮。就是会死机。按照时序,集显电压是跑码过内存,然后CPU发出SVID产生集显供电。这个集显供电,是一直存在,还是切换到集显才再次开启供电?死机的毛病还针不好查啊?

网友:
只在开机瞬间有集显供电波形,之后就没有了,能正常亮机,但是死机,不知道和集显电压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