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k555L,版号X555ld电池开机暗屏

楼主(2020-05-22):
华硕k555L,版号X555ld电池开机暗插入充电器正常,换升压芯片怕不稳定直接换四件套,完美亮机。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我一般改个升压的板

网友:
做这个有点怕风枪吹坏屏

网友:
很精彩,以后多学习学习

网友:
遇到几片华硕,用电池黑屏的,还在放着呢

网友:
可以哟,欢欢

网友:
可以欢欢

这个我一般都是叫客户换。留下来的自己修

网友:
换电感就行了。一般是短路造成的。电感不良

网友:
修的不错,有些高压板还真没法用通用的

网友:
这个不怕吹坏屏啊

网友:
既然升压电路有问题,问什么用适配器会正常呢?电池电压低的原因吗?

网友:
以后旧屏不要扔,,还是加板子好,飞几根线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