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请教,这样的CPU上掉了电容,还能修复吗?或者说 ...
大佬们请教,这样的CPU上掉了电容,还能修复吗?或者说不修复能用吗?

楼主(2020-05-22):
哈哈!新手练手,请指教
cpu

网友:
这是经历了什么…

网友:
我靠头一次这样

网友:
你历害,你赢了!这个不好说吧,如果都是滤波作用的应该没事吧

网友:
报废 扔垃圾桶。

网友:
可以用,但是容易返修,返修的时候 大概率 rtc 模块会短路 以前有个同事喜欢这样全部拖掉

网友:
好好搞,能焊好

网友:
只要没伤到电路,电容补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补吧,不然容易返修

网友:
基本可以确定:废了,丢掉吧。

网友:
要是能省掉电容,厂家早就这么做了

网友:
我可以的,维修费用1500元

网友:
这是怎么能都堆到一起呢,拆的时候弄的吗

网友:
拆个坏U,全搬过去

网友:
风枪一吹,一不小心,就飞了!!

网友:
超薄电容很难买到,慢慢移吧

网友:
试试在另外一个坏的CPU上把电容搬过去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