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x 有基带 不读卡 *#06#不出串号

楼主(2020-05-22):
iphonex 有基带  不读卡  *#06#不出串号 关于本机里能读到ICCID 插入卡显示的是无服务 不是无SIM卡   请教一下大概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无服务多是RF吧 分层看看

网友A:
有ICCID,是已经读卡,所以不是显示没SIM卡。
没服务,RF射频部分故障。

网友:
学习中,,静等楼主后续!!

网友:
分个中层上架或贴合先试下。很多问题都是中层

网友:
和我一个问题,看来通病

如果修好了说一下,我也在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ICCID,是已经读卡,所以不是显示没SIM卡。
没服务,RF射频部分故障。

嗯 是的 是读到卡 无服务 射频在卡槽下面 没拆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ICCID,是已经读卡,所以不是显示没SIM卡。
没服务,RF射频部分故障。

嗯 读到卡 无服务 卡槽可以完美拆下来装回去 还是用剪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 读到卡 无服务 卡槽可以完美拆下来装回去 还是用剪的?

用吸锡带把固定卡槽的高温锡弄出来,吸的越多越好,然后再用2008  350吹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ICCID,是已经读卡,所以不是显示没SIM卡。
没服务,RF射频部分故障。

我的是英特尔的。。 不是高通的。。。 0 0  英特尔的射频在8和8P就感觉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吸锡带把固定卡槽的高温锡弄出来,吸的越多越好,然后再用2008  350吹下来

是高通的  换了大射频一样 iphonex 有没有可能板底有问题? 有没有型号的板底pc v0这种板层问题

网友D:
分层量一下下层PCIE总线,看一下是不是中层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层量一下下层PCIE总线,看一下是不是中层断线

请教一下具体量哪哪里 pcie  是拆了大射频(中频)量底脚阻值吗

网友D:
这一部分的PCIE总线有好几路,如果是下板加热次数过多的话容易连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一部分的PCIE总线有好几路,如果是下板加热次数过多的话容易连点,

这个点阻值我的一块分层后的板子上测的324,我看点位图是1.是不是证明这个点和刷联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点阻值我的一块分层后的板子上测的324,我看点位图是1.是不是证明这个点和刷联着了?

蜂鸣档测一下两个点通不通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一部分的PCIE总线有好几路,如果是下板加热次数过多的话容易连点,

测过了正常的。。   准备搬板了。。  早知道 早搬了。。 拆卡槽下面的大射频也并不简单。。

网友:
迅维苹果手机维修思路远程开课了,没有进直播群的抓紧,需要进群 的Q我
迅维飞流一刀张老师带你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