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E主板开机转一下就停,无法再开机机了

楼主(2020-05-22):
今天收到了一块华硕B85M-E主板开机转一下就停,无法再开机了,需要拔了电源再接上去后又可以再转一下,检测卡可以瞬间看到代码跑到15就掉电了,又时候又可以开机用几天都没有问题,待机电流是0.18A是正常的没有短路,换上其它主板的待机电流0.18A,开机转一下就停了测试IO的61脚有收到排针上高低电平,IO的60脚有发出给PCH跳变信号,但是IO没有收到PCH发回来S3和SUS跳变信号,怀疑是南桥的开机条件出现问题,但是没有思路了,求解

网友:
请问你是 主板  还是笔记本?要是主板怎么会有0.18A,   要是笔记本先拔电池 看看待机多少A

网友:
我是用的带灯泡的那种电源维修工具,有液晶面板可以显示电压电流功率.

网友:
测各路供电,看看正常不

网友:
明显已经触发了,不能按不触发维修,检测IO电压检测引脚。

网友:
跑15到内存了

网友:
15是到内存了,但是掉电了,再也不开机了 要拔了电源线后才可以开一下机,但是马上又掉电了,周而复始

网友:
坐等解决过程。加油

网友:
主板能识别CPU(跑代码),断电,说明主板保护,故障在温控电路或VCORE电路

网友:
我就是判断是保护了 我还把温控又二极管给取下来了,电源管理芯片都检测了一下,还是没有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