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L390 USB用不了(小白教程)

楼主(2020-05-22):
☆机       型:联想thinkpad  L390
☆故障表现:可以正常开机,使用没问题,但是就是USB用不了。
☆维修过程:
        首先开机进系统,接USB鼠标,发现鼠标的红灯是亮的,说明USB的5V供电正常。于是重启按F1键,进BIOS设置页面,在Security界面,找到I/O Port Access 选项,如图1所示。

图1 I/O Port Access 选项
        回车进入之后,找到USB Port选项,选择Enabled。如图2所示。

图2 USB Port选项
        按F10保存后,电脑自动重启。进入系统后,USB恢复正常使用。
☆维修小结:
        修机器要找对突破点,先简单后复杂,先软件后硬件,莫要动不动就拆机。

网友A:
恢复默认设置更方便

网友:
这个东西一般也关不了 所以考虑的也就少

网友:
刷bios应该能好,要是刷了还不好,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默认设置更方便

有些BIOS选项,恢复默认选项不一定能自动改回。

网友:
放电后,有一些WIFI也不能用,方法如同

网友:
很简单实用的方法,

网友:
理论上默认应该是打开的才对啊,。。。

网友:
默认这个选项就是打开的。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不懂的瞎改给关掉的吧

网友:
捡钱业务哦

网友:
直接恢复就可以了啊

网友:
先软后硬适用于现在基本上所有电子产品了。

网友:
我不知道有些评论不知道用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