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无CPU电压

楼主(2020-05-23):
s300无cpu电压和集显电压,CPU是3代,供电阻值0.01偶有点低,去掉18脚电阻有供电电流0.7A不动,查时序图VGATE这个没有其他都正常,供电95836换过无效,把3代I3换成2代I3无效电流一样的,BIOS刷过很多不行,现在就是cpu的PG没有,对地不短路,上啦3V正常,无头绪了。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VR_ON开启CPU初始电压,然后CPU发出SVID给供电芯片,之后芯片再提供精确电压VGATE

网友:
你这种强开VOOT电压, 都能行得通,? 好好检查下 PROCPWRGD  SVID 还有PCH的工作情况正常不 才是正道。。。

网友:
会不会 是PCH的问题  总得试试

网友:
精确电压VGATE

网友:
换什么u嘛,直接换板,稳稳的赚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R_ON开启CPU初始电压,然后CPU发出SVID给供电芯片,之后芯片再提供精确电压VGATE

9PIN开启电压3.3V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9PIN开启电压3.3V正常的

查H_CPUPWRGD信号和SVID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H_CPUPWRGD信号和SVID波形

H_CPUPWRGD这个不知道在哪个点测试,SVID信号在cpu供电芯片的678脚都有1.05V电压

网友B:
567脚,3组SVID都有                           准备放弃维修了

网友:
SVID信号及线路断线问题都得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67脚,3组SVID都有                           准备放弃维修了

SVID三个信号要有波形,光有电压是不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VID三个信号要有波形,光有电压是不够的

没有大波器啊,哎,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