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 SONY 不觸發

楼主(2020-05-23):
什麼反應都沒有,應該如何做喔...?
型號 : VPCSB16FB

网友A:
一点电流也没有,建议先查待机电路

JCC

网友:
一点电流都没有有可能是电源口到隔离保护电路的保险电阻坏了,建议用万用表检测,如果确认是保险电阻坏注意一般是后端有短路。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里面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你真的是新手,太新了。先查19V有没有,再查3V5V,

网友:
是要看着线路图慢慢查了,急不得

网友B:
应该是有短路吧 量下公共点阻值

网友:
这种明显公共点电压没有,这种很容易解决的嘛,就跑一下电路,一下子就秒了

网友:
这个板有一个地方经常坏,一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EC 我见过  坏的

网友:
这个主板大主板 接口哪里有个电容很爱坏     你可以看看

网友:
查隔离有没有过  隔离过了 再查有没有待机

网友:
查保护隔离,待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点电流也没有,建议先查待机电路

不好意思找了很多视频都找不到如何查待机电路

网友:
小电容短路了

JC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短路吧 量下公共点阻值

没有电流怎能短路,我晕;如果断路我相信

网友A:
没电流阿,如何短的路,何谓短路

网友:
好...我測下电容,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电流阿,如何短的路,何谓短路

sony的保护隔离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