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卡显存供电阻值问题

楼主(2020-05-23):
一张gp104,gdd5x,显存1.36v,对地阻值5欧,使用正常,但是无法超频显存。其他好卡显存电压对地50欧左右,求解?
另,示波器供电纹波50mv,与其他好卡没有明显区别

网友A:
bios可能锁频了,刷个公版bios,看看,5欧的电阻感觉不是正常的,检查一下显存颗粒可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可能锁频了,刷个公版bios,看看,5欧的电阻感觉不是正常的,检查一下显存颗粒可热?

应该不是,同型号的可以,刷过bios没有用,显存都能正常工作,剩下的地方就是gpu的部分,控制显存的地方短路是大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