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AF2-MX 1 .7的

楼主(2020-05-23):
下午无事,闲置中……一客户拿来一主机,说不亮,打开全是厚厚灰尘泥土……上电不跑马,报价80,【各位大佬,你们修主板都报价多少?

】让客户一会来取,拆机清灰,(问题在此)上电测量三大供电正常【内存偏高一点点】,插喇叭报警三短!循环跑马挡54/58~检查也无掉件~刷bios,论坛几乎都没有,官网也没找到

好不容易找到,竟然刷不上去,放大镜查看此bios芯片炸了一个小坑儿,于是找了winbon一样大的25Q32,刷上去了,刷完故障依旧~不插内存还是报警三长两短,还是查供电吧~内存电源管理芯片都换了……前前后后转了好几圈,主板翻来覆去N边,最终找到cpu右侧紧挨电容中间掉了一个小小的电阻RU(前文提到,估计是清灰时刷子刷掉了……再者CPU两侧集了厚厚的尘土,估计腐蚀)……补件上电,心中窃喜(侥幸中

),咦咦咦,还是不亮,问题出在哪里,……才想到换了bios芯片,于是三下五除二把原机备份的4M刷上去!完美亮机!完美亮……

cpu两侧腐蚀严重

完美亮机

看到了吧,肯定是从cpu到内存的

各位大佬看看这是哪个厂家的,啥型号,我只是换了华邦的刷回原厂的才好

网友:
欢迎各位大佬,给提出宝贵意见,纯手打谢谢,不足之处,请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