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2笔记本维修汇总

楼主(2020-05-23):
    型号:宏基E1-471G    故障:大短
    维修过程:这个机器大短一般都是CPU的供电上管击穿导致,但不爱坏CPU,拆机拆掉CPU打值,公共点的值果然和CPU供电电感的值一样,一个个拆了CPU供电上管后找到短路的上管,再去料板拆一个换上去,打值都正常后上电触发显示,在把隔离管测试一下也短了,换个P管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型号:联想拯救者Y700 2019
    故障:进水 不开机
    维修过程:因为是进水机所以一般不上电看电流,谁知道里面进水什么样,怕扩大故障就直接拆机,拆开后发现只有小板有一点点进水,上面有一个快速开机的开关也进到水了,这个开关会导致不能触发,主板看了一点水的痕迹也没有,上电后自动触发,关机后不能再开,测小板开关的电压被拉低了,拆了开关后电压回到3.3V,然后在试发现COMS放电后自动上电,再关机就不可以开机,后来接屏看显示会报适配器错,怀疑是不是这款新机要检测适配器的。马上用原机的电池测试,关机后可以开机,应该就是要检测适配器导致放电后才会自动开机。用电池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型号:华硕A580U
    故障:暗屏
    维修过程:直接把屏拆线来先把贴纸撕开打值发现保险后级短路,保险也烧了,其实大多数暗屏都是屏的背光升压电路烧了,换个电容换个保险就好了,这个也不例外, 就两个滤波电容没有烧机的必要先拆一个不行拆另一个,拆了打值不短后从坏屏找了 电容保险装上,上电显示正常。

    型号:神舟Z7M-KP5GE
    故障:进水
    维修过程:客户自己还拆过,我就不用拆螺丝了,拆开看了看主板没有进水,进水的位置刚好在触摸板后面,两个固态硬盘一个直接挂了,另一个也认不到,装上挂了的硬盘会掉电,主板没啥问题,就固态坏了,键盘鼠标都能用,就不用修了。

    型号:华硕FL8000U
    故障:大短
    维修过程:拆机后直接公共点烧机,找到坏的电容拆掉打值正常,测量隔离管也击穿一个,找个N管换上去上电显示正常,装机进系统测试都OK。

    型号:华硕N550J
    故障:所有的USB都不能用
    维修过程:既然所有的USB都不能用,要么南桥坏,要么二级转换供电不足,直接在USB接口都数据的对地值,发现都短了,机器又能正常显示,所以只需要换一个南桥在刷个BIOS就可以了,拆机看了下是四代南桥,刚刚有备货,直接上BGA开干,干完下来打值都正常  USB数据对地值也正常。改了下BIOS上电开机显示也不慢,进系统测试所有USB都可以用了,烤机半个小时也没有关机,维修结束。

    型号:华硕x540L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拆机目测没进水没修过,测试待机3v 5v不正常,3V只有1.6V,开启都正常,抓波3V上下管都没有波形,但却有1.6v的电压,先换个待机,找了个UP1589Q换上去,待机正常输出(需要注意的是,维修这个待机不能断开3V 5V的节点,本来我是想着怕现在的芯片水货,断开节点维修待机的,结果是换了待机后线性3V都变成2.1v我以为芯片坏了再换了一个也是一样,就想着是不是3V 5V后级的节点导致的,把节点焊上后待机就正常了),机器自动上电到0.19,看来还有问题,测试所有电压都出来了,无PLT_RST。测前级条件都正常,刷了两个BIOS也不行,怀疑CPU坏。本来不想修了,刚好有个苹果的要换U,就顺带一起干了试试自己的判断,把上次有个苹果集显坏了的CPU做上来后,上电0.6有跳变,等多一会还亮了,但是会死机。这个U本身就是坏了,只是为了验证一下自己的判断。由于没有好的CPU换,决定不修了,退给客户。

     休息了一天,也没什么多的机就凑一起发,昨天忙的很今天早上发吧

网友:
大佬修机行云流水

网友:
修机简单明了

网友A:
老司机啊, 修的真溜   暗屏屏坏的我遇到的升压芯片坏的多

网友:
真心羡慕这样的人

网友B:
还是实体店的好修,主修寄修的半年都遇不到一台大短的,收到机器做手脚的换配件的各种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司机啊, 修的真溜   暗屏屏坏的我遇到的升压芯片坏的多

我很少遇到升压芯片坏的,都是电容短路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实体店的好修,主修寄修的半年都遇不到一台大短的,收到机器做手脚的换配件的各种坑,

哈哈哈哈,收贵一点呗

网友:
一修的就是好啊哈

网友C:
哪里的大神?留个联系方式吧!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点赞!

网友:
这么多机器修,生意不错

网友D:
你那屏升压坏了确定换个保险和电容能OK,怕是没那么简单吧!

网友:
华硕的机器相对于来说还是好修的,另外好喜欢大短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那屏升压坏了确定换个保险和电容能OK,怕是没那么简单吧!

搞懂原理很简单的好吧,屏电路的升压不分,主要就是19V过保险,然后有一两个滤波电容,过电感,过二极管,在加两三个滤波电容,19V能去的就电感前段,升压芯片,和二极管后端,一般升压芯片都不容易直接烧短路,所以你只需要打值二极管前后端,基本就能判断故障,保险开路一般都是后级的滤波电容短路导致的,修了很多暗屏都是电容,至于你遇到的我不敢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的大神?留个联系方式吧!

广东揭阳的打工仔

网友F:
我去  一天有那么多电脑修啊插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去  一天有那么多电脑修啊插

现在没有了,这是两三天积累的,太少我就不想发,凑多了一起发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要么都是简单的小毛病,要么直接报废没法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搞懂原理很简单的好吧,屏电路的升压不分,主要就是19V过保险,然后有一两个滤波电容,过电感,过二极管,在加两三个滤波电容,19V能去的就电感前段,升压芯片,和二极管后端,一般升压芯片都不容易直接烧短路,所以你只需要打值二极管前后端,基本就能判断故障,保险开路一般都是后级的滤波电容短路导致的,修了很多暗屏都是电容,至于你遇到的我不敢说

我的运气没你的好,保险没烧,没芯片改装一样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运气没你的好,保险没烧,没芯片改装一样OK

也可以的,我以前是还试过把这个升压部分改成高压条装到联想有一款LED灯条的机器上过,那个机器通病就是高压条爱坏

网友:
广东揭阳的打工仔

网友:
职业选手,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