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8P 无串号故障维修

楼主(2020-05-23):
  机器型号:iPhone8P

  故障现象:拨号界面无串号,插卡无服务。如图:

  客户描述:机器摔过,插卡无服务,还要加急维修。如图:

  维修流程:通过跟客户沟通,发现机器是摔过后导致的,机器拿到手测试是无串号,一般无串号是基带通过RFFE总线识别功放时出了问题,根据维修经验,摔过的机器无串号多数是开关排线附近的功放摔断线了,直接拆主板把功放拆掉,果然断线了。如图:

  看到断线,这就好处理了,飞线补点。如图:

  焊上芯片后开机测试测试故障排除。如图: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学习了,,这都是经验呀!!

网友:
理论+手工  学习了!

网友:
新手一脸茫然,老手不屑一顾;

网友A:
无串号按道理不是基带CPU的问题么,怎么跟功放有关系想不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串号按道理不是基带CPU的问题么,怎么跟功放有关系想不通

RFFE总线上挂载着基带CPU,射频,功放,功放供电等,有一个不正常数据总线没有识别到,就会影响信号出无串号;所以邓工现在发的文章都缩水了,一般人看不懂,一脸茫然,邓工也不是以前的邓工了;

网友:
是不是在关于手机有串号,拨号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RFFE总线上挂载着基带CPU,射频,功放,功放供电等,有一个不正常数据总线没有识别到,就会影响信号出无串号;所以邓工现在发的文章都缩水了,一般人看不懂,一脸茫然,邓工也不是以前的邓工了;

变了……看不懂了

网友:
我有个x也是这个问题,基带有,关于本机多正常,能读卡,刷机过,能激活,按*#06#没有串号,插卡无服务,换过射频,忘指点

网友:
不点的线用多细的?

网友:
这些经验很重要!故障不一定是常规的!

网友:
应该是跳卡吧,无服务,无sm卡来回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RFFE总线上挂载着基带CPU,射频,功放,功放供电等,有一个不正常数据总线没有识别到,就会影响信号出无串号; ...

解释得不错

网友:
有些可以直接刮开补点

网友:
你好,我的手机好多app都会闪退是什么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