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心人帮我解决下

楼主(2020-05-23):
目前还没搞懂的几个问题,这个3101s是什么鬼,是把vcc5v转成1.5v?那怎么是vin脚是1.5v呢?而主板上另一个3101s的3.3vsb却是由358转到vin脚的?还是

rst+的3.3vsb从哪来的?目前我还没跑出来

今年把游戏戒了,没事就玩玩这个咯,我要把整张主板画出来,修不好无所谓

网友:
说错。是1084转的3.3vsb

网友A:
十几年前就有这个证了,用处不大十几年前就有这个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几年前就有这个证了,用处不大十几年前就有这个证了

水证吗

,我自己把复位开关上的q107换了 电压从2.9上到3.3 了,但是pci的复位还是不停跳动。测得是南桥直接发出的 ,估计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B:
什么机器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机器的芯片,

七彩虹a970x

网友C:
佩服,画出来的图工整清晰。

网友D:
vout为输出脚所以是1.5转0.7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out为输出脚所以是1.5转0.75

那后面5-8脚的5v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佩服,画出来的图工整清晰。

恩,争取图画完的时候就是主板修好的时候

,不过修不好也没关系,我只是一个工厂工人而已

网友F:
设计电路板不一定会维修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设计电路板不一定会维修电路板

不是设计电路版,没事画作玩的,就当练习跑电路和熟习各种电子元件吧,本来就什么都不懂。大神,你能不能帮我看看,pcie无复位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那后面5-8脚的5v是什么鬼

每个零件都有供电脚的!

网友:
哪后面5-8脚是哪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每个零件都有供电脚的!

哦,后边4个是单独的5伏供电脚对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