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h81m-p33

楼主(2020-05-23):
一V星主板h81m-p33客户说不开机,通电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看来是短路了,取下主板直接测12v 小四针阻值,为0,以为可以秒了,测上下管均为击穿,只能拆电熔了,拆到ec2时不短了,在料板上找了相同值电熔换上,结果又短了,这样反复换了三个都短,电熔没有问题,不知道啥原因,直接不换了,空了一个。通电触发了,测电压内存1.5v,没有,打开点位,发现内存管理芯片u23 up1504s,5脚 12v供电阻值为0, 拆掉芯片,5脚阻值不为0了,看来是芯片坏了,料板上没找到up1504s的芯片,查了一下说rt8120a可代换,换上rt8120a触发亮机,通电发现ssd也烧了,换上我的试机硬盘,u盘启动,进pe了,维修结束,附上亮机图。 总结下,此板是12v出了问题,12v电熔坏了个,内存供电芯片供电脚12v也烧了,ssd也烧了  ,有点没搞明白,为啥换上ec2就短了,不知有同行能否解释下。

网友:
十几年前就有这个证了,用处不大十几年前就有这个证了,用处不大

网友:
十几年前就有这个证了,用处不大十几年前就有这个证了

网友:
那个电容腿的负极,好像就是个过板穿孔,外面就全是正极。正负极之间间隙很小。焊接时焊点过大,或者焊盘移动,导致正负极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