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怎么看a9 cpu引脚

楼主(2020-05-23):
自学小白一个,把6sp的cpu拆下来发现掉了三个点,研究了半天不知道引脚在哪,没发补点。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CPU引脚怎么看,空点怎么看,麻烦多多帮忙。
我把掉点周围的都刮开了,还是不知道怎么辨别。
红圈圈的掉的点,底部也被我刮开

网友:
欢迎新朋友官方出品的鑫智造就有这个的点位图非常方便。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里面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用手机号码注册了,下载安装就可以看了,绝对适合你

网友A:
图纸里面灰色点位没用的空点,不用补。
红色点,鼠标点击,会有显示信号名称,和二极体值,为需要补的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里面灰色点位没用的空点,不用补。
红色点,鼠标点击,会有显示信号名称,和二极体值,为需要补的点。

我现在不知道引脚是哪些

,不知道怎么确认引脚

网友:
直接cpu摆好第一角位置在慢慢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不知道引脚是哪些,不知道怎么确认引脚

先确认是不是空点,有用的点慢慢刮开测阻值飞线,不行就拿个废CPU刮一刮,练练手

网友:
cpu都那样了 扔了吧

网友:
对,数一数看看有用不没用就不用飞线,有用的话你就的飞线,

网友C:
楼主发的图片是CPU ,不在主板上!!!看看对应主板是否空点!!不是空点就难搞咯!!基本没什么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的图片是CPU ,不在主板上!!!看看对应主板是否空点!!不是空点就难搞咯!!基本没什么戏!

是cpu,准备放弃了,要是有CPU内部走线图就好了,可惜了我的6sp,本来还可以再战几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不知道引脚是哪些,不知道怎么确认引脚

打阻值啊,当你怀疑他是引角后打阻值,对比图纸打

网友:
接地的我一般用绿油隔住

网友:
不要轻易放弃,你这才掉了三个点,看样子还都是空点,上次拆一个重摔的,CPU皮都快掉完了,我直接全刮了上绿油,照样开机

网友:
我自学的,搞坏不知道多少a9套件了~心态都没崩~
现在接着干a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