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上电0.03

楼主(2020-05-23):
机器型号:联想Y430P
版       号:NM-A031
接机故障:上电0.03,目测有触发,因为开关灯亮了
       由于14年回了小县城结婚生子,维修做的少了。并不知道这机器上0.03是通病。免不了一通时序检查。
       拆机测有待机3和5v,按开关会亮灯,应该已经触发,感觉IT8586E工作条件应该正常。那就测第一个S3开启的供电内存1.5V电压,结果没有。退着查,slp_s3和s4都没,又测PBTN_OUT#,0V。是桥还是EC不确定。没办法只会干桥刷BIOS,先刷了BIOS不行,后来上了BGA撸了一把,结果还是一样故障。后来搜了论坛说这个是通病EC程序坏了。于是某宝定了这个刷好的EC。然后*脏话*噩梦开始了。
       装上新的EC,能亮机器了,然后就装了起来。发现亮屏提示没找到操作系统那句英文后直接灭了,于是给硬盘装上,以为没检测到硬盘自动关机(就像IBM没检测到风扇关机一样)。结果还是如此。一通加焊EC,CPU供电以后发现并不是关机,因为拆出来能看到可调电源指示降了一点电流,并且风扇还在转,就怀疑暗屏。
测量28脚的DISPOFF#竟然0V,大家都懂的这个应该3.3。

于是追查电路,看它来源

原来是EC发出来的BKOFF#经过R891转出来的,EC问题???断开R891,BKOFF#两边都是0还踏马真是EC问题。于是EC又拆了重装,结果还是一样。没办法,没有多余的EC替换,只能强制开启DISPOFF#了。于是给R891直接拆了,装到了R822的位置。开机完美亮机。又装起来测试。噩梦啊!进系统没声音!!当时一万只草泥马啊!!此时的我,已经有点怀疑这EC有问题大了。于是论坛搜索了Y430P暗屏。终于看到了一个和我一样倒霉的。这是他帖子地址。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03741-1-1.html
看了此贴,庆幸自己及时悬崖勒马,避免了又一次拆装机,不然又要因为电池再来一次,那时候就是直接给电脑砸了。原来此机器换的EC程序不对,会有这么多毛病。第一暗屏,第二无音耳机有,第三电池不充电。于是找卖芯片的理论

不为别的就为一口气。自己不对还服务态度恶略。后来这机器我是不准备再定芯片修的,因为那老哥帖子也说了,换好多EC没用。然后就给EC拆了,把老的EC给装上。结果它竟然好了能开机了,进系统一切正常。聊天记录里我给卖芯片的拍视频说了,两个芯片一个无声音一个有声音。就那他还一口一个我一直卖的,没问题。这种商家真恶心。大家以后别上当。
亮机图为证

网友(点评):
我觉得的还是要慎重点,这个EC买个空的刷就行了,我也换过!没碰到过你的这些问题,不要把卖芯片的冤死了!尽然装回原来的可以,那就是其它方面引起的,可能你没注意到罢了!

网友:
                程序问题    学习了

网友:
最骚的是你原ec装上又可以了233333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搞了好久!

网友:
这样你机器CPU坏了,指示进系统蓝屏,机器能亮。你买了个新CPU,上BGA,结果不亮。又换老的CPU上去,结果有亮了。怎么说?是去冤枉卖芯片的还是认为你主板有问题 ?

网友:
那到底是啥子坏了

网友A:
上过机的芯片,卖家给退,也是害怕被几十元的宝贝投诉。
要是我就接受卖家的程序试试,同时给卖家要刷这芯片方法。我记得编程器刷这个芯片在芯片脚飞几根细丝到编程器就能搞定。不浪费彼此时间+生气。同时我没感到这卖家多恶心。

网友:
也许是bios放个电的事

网友:
这种事情很难避免  现在芯片太乱了  买到好的全看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过机的芯片,卖家给退,也是害怕被几十元的宝贝投诉。
要是我就接受卖家的程序试试,同时给卖家要刷这芯片方法。我记得编程器刷这个芯片在芯片脚飞几根细丝到编程器就能搞定。不浪费彼此时间+生气。同时我没感到这卖家多恶心。

有编程器我还买它芯片干啥。这不被逼无奈才买的嘛。说发程序给我刷不是拉仇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