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不开机

楼主(2020-05-23):
一个ACER4738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不触发,拆机,量没有3V5V,19V供电是正常,待机芯片是RT8206B量6脚有19V供电,但是4脚有电压,偏低,只有0.8V,不正常,4脚应为高电平,才有线性输出,量下拉电阻,阻值偏小,只有十几K,正常是69K,找一个换上,插电,量4脚11V,开机可以触发了,此机修复。

网友:
感谢无私分享经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