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功放的变压器损坏,网上没有找到同型号的,不知哪种可代换

楼主(2020-05-23):
客人的功放是110V供电,插到220V上去了后不能正常工作。

查到变压器损坏,但根据变压器型号找不到相同的。

之前也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器件,不知有什么样的型号可以代换。

网友:
自行拆解重绕

网友:
看输出是多少V的改个220的

网友:
你用功放型号到淘宝上搜,看有没有。

网友:
看到变压器有烧毁痕迹,非的修又购不到的话就将烧毁的绕组线拆下来,记住绕线方向,量一下线径和长度,重新购线绕制,不过成本不大,功夫毫不起。

网友:
确定板子输入电压,换个220的,双绕组的变压器嘛

网友:
是的,双绕组的,淘宝上也找不到这款型号

网友:
功放待机压器,功率不太,只有几W的,电压我记得以前修过1台输出是AC8V左右,经7805后给待机电路供电。
你查一下相关电路看看。
也可以用可调电源从底到高慢慢调试来确定电压,
确定好电压(假如是输出9V的)你可以去网上找个功率大点的输入220V输出18V的变压器代换,因为原机整机输入是100V的洋垃圾,100V输入的变压器不好找。

网友:
实在不行,去淘汰的DVD品牌机上碰碰运气吧,

可能有你需要的这种-----运气好会有功率和电压都能接近的,体积也接近,220V输入的